各位高手 谁能告诉我这个屏接口的关键测试点是 哪些脚 谢谢

楼主(2013-05-19):
各位高手 本人新手 谁能告诉我这个屏接口的重要测试点是 哪些脚 都是 做什么的  各是做什么的

网友:
VDD  B+ 和标注了电压值的点  是电源
BKLT_CTL  背光开启
LCD _CLK  LCD_SDL   I2C总线接口,用于显卡读取屏的参数数据
还有就是8对差分信号

网友:
LZ 的基础要加强哦

网友:
我也新手。现在我也不太明白成像系统的原理。今天测了一块LED屏后面的PCB板,也没测出什么来。想请问师傅们,LED屏后面的板子上有两个贴片电感,是做什么用的?还有就是哪个是LVDS芯片?以前的师傅说有行场驱动芯片。是不是就是LVDS芯片?

网友:
B+     VCC    还有就是行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