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31主板温度突高突低通病问题!

楼主(2013-05-19):
昂达G31  5.0版本主板温度突高突低,反复重起。高达99度,低至15度,变换速度快神速。个人感觉是温度检测问题,不知道主板温度是怎么检测的,在网上查这是同通,有没谁解决过,给点提示!

网友A:
同感,绝对的通病,我已经碰过不下十次了。还有就是昂达的P31N也有这个问题,期待高手打救

网友B:
查电路 一一排查不就行了吗!

网友:
G31我是没怎么见过,曾经解决过945GCT的内存供电高温。

网友:
1、你不开鲁大师你看会不会关机重启。如果鲁大师测出来有90多度,不管你的电脑是不是真的有90多度,鲁大师会把电脑关掉的。如果电脑实际上没有这么高的温度,它是不会自动关的。
2、用手摸 一下散热片是不是有这么高的温度,50度左右的温度手可长时间承受的,电脑当然更没问题。
3、如果实际温度不高,那可能性最大的是感温元件出了问题,不稳定而参数不对。

网友:
找一下图纸看有没有,有图纸就好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感,绝对的通病,我已经碰过不下十次了。还有就是昂达的P31N也有这个问题,期待高手打救

一定是温度检测电路的的问题,就是不知道从何查起,这板又没图纸。

网友:
昂达的g41也有这个问题,求解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电路 一一排查不就行了吗!

哥,如果是能正常开关机并能使用的只是像楼主说的那样,你怎么查电路?

网友:
如果有电路图就好办了

网友:
在出现温度不正常时,可以看温控电路的波型,看温控电路的两条线的上拉电阻、上拉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在BOSS里面看看

网友:
它这个板子温控检测有问题  只有不关机  就好

网友:
主板温度检测一般是IO芯片特定的引脚,外接温度电阻,或者是3904之类的三极管来测的。
图纸上有的。没图纸就查IO的手册,上面明确的写着哪个脚是测温的。

网友:
我的也有这现象啦,都说是通病,为什么就没有人遇到解决过呢

网友(2013-06-26):
楼上的,这个是通病,我就有几块,如果回研究到了。说一下!

网友:
我有个朋友修过这个通病,可我现在问他。他贵人忙忘事了。不记得了,他说好想在CPU旁边有管,换了就行。大家看看是不是

网友:
BIOS里面有显示当前主板温度的。要是而南都不对,这款板子的IO旁边有个纯黑色电阻,没有丝印的。跟一下那条线,那里就是温控电路的线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把这问题解决了?

网友(2013-08-10):
请高手说下,G41也一样的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遇到个同样的问题,,,头疼啊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