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惠普开机白屏进系统正常求思路?

楼主(2013-05-19):
一台惠普电脑,偶尔开机会白屏,但是白屏时候不动它过会进系统桌面就正常显示正常使用,但是如果进入睡眠后唤睡也会白屏,重启又正常。不是每次开机都白屏,十次可能会有三四次。估计是显卡,可为什么进桌面后都正常怎么用都不会白呢?求思路

网友:
你装个系统试试   先从软件  着手

网友:
白屏的时候查下屏的工作条件(如供电,背光开启等),如工作条件满足先加焊显卡。

网友:
先把AB壳去了,白屏时测屏供电3V是否正常

网友A:
我觉得开机白屏,进系统正常。是不是集显有问题,进系统后切换到独显就正常了

网友:
是不是双显卡啊?

网友:
你装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显示背光开启电路有问题,

网友:
型号给出来看看,有没有啥地方通病故障

网友:
白屏的时候查一下条件

网友:
先区分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!   先外接看看,不行装系统,再不行吹吹显卡!

网友:
很明显高压板工作是正常的,查一下信号

网友:
先软后硬  先装个系统试试!  白屏是查查屏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屏反复折折  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事

网友:
问题 在于屏供电和3.3高压板开启上

网友:
查下识别屏的信号 或者换下屏线试试

网友:
楼主,发帖时要说清楚什么机型,不然大家怎么分析?

网友:
既然白屏高压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楼主可以在白屏的时候查一下屏供电,有可能屏供电管变质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开机白屏,进系统正常。是不是集显有问题,进系统后切换到独显就正常了

这机没独显只有集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