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

楼主(2013-05-19):
各位大侠。本人有一块磐正NF4主板不跑内存。故障显示C1.测得内存时钟不正常周围排阻都查过正常。电压。系统供电都正常。不知会是哪里问题了。外部没时钟电路的。是集成单桥板。请教各位了

网友:
在更详细点,内存时钟正常时是1.2V左右,假负载实测电压是六个时钟点有几个是0.2V有两个是0.5V

网友:
不过内存的原因有很多,但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先易后难啊,我们有时候思想不能先入为主的。主要主板跑码,不过内存,我一般都是先处理内存槽,换换内存试试,然后才会考虑线路问题的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跟上面那哥们说的样,先易后难
1  清理内存槽,换内存试试
2  刷BIOS,不行就看看BIOS到内存之间的线路
3  CPU座空焊也会引起
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我也有遇过这种情况,也是不明白,换过了内存都要一样的

网友:
今天吹了下CPU座结果连CPU供电都没有了。内存系统总线供电也不正常了。之前的3.3V没有了。现在一个总线电压时2.5V一个只有1.4V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搞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