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利普示波器怎么样

楼主(2013-05-20):
最近想买个示波器,泰克太贵,接受不了 。看论坛里有利利普的7102v不知道质量怎么样, 感觉说的性价比什么的都挺好的,就是不知道他说的那些功能,还有测量范围什么的是不是实标的、 还请大家给个意见 2000左右的示波器

网友:
一开始我也想买个利利普7102v   我在论坛里面找到这个型号!  自我感觉质量不咋的!    我就买了一个  安泰信1102CAL    一千八!  入手,感觉还行目前够我用了!   就一个让我不满意的是,屏分辨率太低了!   等赚了钱 在买一个好一点的!

网友:
不好指的是精度不准 质量不好  还是什么

网友:
有没有人用过啊  感觉怎么样

网友:
一步到位,买tds2012二手也不贵,彩屏但是也要看你能用到什么层次,技术一般的话,随便买一个。

网友:
  看了半天  没不知道买什么好    各说各的好  有没有便宜好用的。

网友:
个人虽然没看见真机但是感觉屏幕应该挺好 就不知道其他功能怎么样了

网友:
安泰信   不如买普源好了  如果真想用  还是泰克

网友:
安泰信的 东西 很一般吧,国产买普源吧

网友:
这个牌子,有个贵点的,还不错,等有条件了,再买个泰克的吧

网友A:
三个都用过,哈哈,有发言权

网友(2013-07-05):
引用 网友A:
三个都用过,哈哈,有发言权

哪个好,说说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