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分析,可以开机可以关机。风扇电源不停。

楼主(2013-05-20):
主板型号        盈通 YESTON AN7 Policeman Ver1.1
芯片组        Nvidia MCP78S
BIOS        American Megatrends Inc. 080015
制造日期        09/04/2009
板子外观较新。可以正常开机,从电脑显示器界面可以看到已经关机。就是风扇电源不停。此状态下。无论按开机键还是复位健均无效。断电后。可以重新开机。正常操作系统界面可以复位。重新开机。请高手分析。

网友:
我修过技嘉H55的,是12V和5V双路供电二极管坏了,你看看黄色12V是不是有3V以上电压

网友:
主板CMOS电池没电了, 换个新的1-3块

网友:
关机后测那些电压还存在 就从那里下手  也可以试试刷BIOS先

网友:
bioS已经更新。为最新版。中文的。无效。这个板集成度很高。io好像不是分离的。资料少。电池也换了。

网友:
我想也是在关机后,测量一下ATX电源还有哪些电存在,从这方面入手试试吧。

网友:
用换电源吗?

网友:
是不是 只要一查通电没按开机键风扇就开始转了吗  应该是风扇供电的问题  如果是关机之后才长转不听就和BIOS有关系了吧

网友:
不是一查通电没按开机键风扇就开始转。开始正常。是关机后风扇关不了的时候。不能复位不能重开机。只有把掉电源。才可以重新开始。

网友(2013-10-19):
这种情况我遇见过,是电源的问题。从电源出来的pson脚的上拉电阻太小。把它加大到千欧姆以上就好了,原电路是用220Ω,明显过小。如果你嫌麻烦,直接换电源。

网友(2014-07-17):
什么问题啊  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一块华硕m3a78也是这问题

网友:
换电源就可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