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电源板电压跳变维修方法

楼主(2013-05-20):
经常修到显示器电源板12V 5V电压不稳定,有跳变的板子,来迅维之前,秒杀换板,来迅维学过之后还是迷迷糊糊的,没有个清晰的维修思路。望大神指点下,非诚勿扰!非精勿扰!谢谢!

hjq
迅维没教你维修流程啊?

网友:
排除负载原因后查电容容量是否够(包括300V),输出取样电路,尖峰吸收回路,电源芯片供电,最后换电源芯片!

网友:
我也经常碰到电压跳变,要么就是电压输出低!

网友:
有些是前级50V那几颗小电容有问题,漏电!

网友:
在查了大致无故障件的情况下,仔细查初级50V4.7UF小电解是否有问题、反馈电路上有一个100K电阻是否不良!

网友:
芯片供电电容    一般是50v47uf的那个电容   换掉试试    也 可能是芯片自身的问题

网友:
300V电容跟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换掉试试……

网友:
干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心片问题占八成以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