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0CW高压部分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5-20):
电源高压一体板,故障是不开机,检测后发现高压部分的复合场管击穿,更换后接上灯管通电,未接驱动板,在板上用镊子短接5V到ON/OFF,灯管亮了,过一会又灭,再次短接也是亮一会又灭了,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,还是要连上驱动板才能长亮呢

网友:
感觉不正常,像是高压保护。

网友:
一般不用连驱动板的,检查灯管,高压包,反馈!

网友:
灯灭了是不正常了,变颜色也行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换了几块好的一体板,别的机子上用的,只接灯管同样是一闪一闪的,也不能常亮,晕

网友:
得连上驱动板,要不控制信号不持续

网友:
同意楼上,你接上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高压板上还有问题,没有接驱动板的可能大些,没有驱动板5V没有负载,这样在灯管点亮时12V要变低,灯管就不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