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23A350B 液晶,接主机,就黑屏,拔开信号线,正常 ...
三星S23A350B 液晶,接主机,就黑屏,拔开信号线,正常显示菜单

楼主(2013-05-20):
三星S23A350B 液晶,接主机,就黑屏,拔开信号线,正常显示菜单
刷MCU后,修复
黑屏

网友:
三星S23A350B 屏为LTM230HT09 的程序.rar
三星S23A350B 23寸 LED LTM230HT09

网友:
这不就是三星的通病嘛!

网友:
我接到一个 不插VGA就显示 检测信号 插上就黑屏 刷了三个程序了 有一个刷上去指示灯都不亮 其他两个都一样 奶奶个熊

网友:
现在看到三星的这个系列都很兴奋啊,维修起来连拆机不用,赚的那个轻松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