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麦克问题,很古怪。

楼主(2013-05-20):
没用麦克风没说话时

里面全是电流啊。然后打开了录音。

满满的电流。稍微轻敲麦克,有声音。
录音设置里面并没有开麦克风增强。
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
麦克没坏,换到另外一台机器可以用。

网友:
楼主,你说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?台式机你可以把麦克插主机后面试下

网友:
首先应该考虑是不是插口日久氧化接触不良,做系统试试故障是否消失。

网友A:
你确定用录音机的时候 没用酷狗之类的放歌吗 有可能录的是系统声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用录音机的时候 没用酷狗之类的放歌吗 有可能录的是系统声音

没用,QQ聊天也没声音。

网友:
应是没设置好吧,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

网友C:
卸载声卡驱动,重新安装驱动后,再设置一下麦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用,QQ聊天也没声音。

你用的是耳机的麦克还是独立的麦克风 独立麦克风进QQ聊天需要语音设置成你说话用的麦克 换到别的机器上好用基本上排出了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卸载声卡驱动,重新安装驱动后,再设置一下麦克。

系统重装了,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还真是没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