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不加电

楼主(2013-05-20):
  今天来了一台sl400的机器,客户自己说用着就屏暗了,当时我想这款机器的屏供电的保险特别容易坏,以为遇到一个比较好修的活了,给客户开完单子,上可调电源一看竟然不加电了,拆开COMS放完电之后还是不开机。赶紧和客户说明了一下情况。客户说解决了问题就行,我就报完价,客户同意修今天不取。
   花了几分钟吧机器的主板给拆出来,目测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,静态下测各路电感的阻值都正常,动态把电流表调到20V,3A测得有3.3v和5v,测得开关有3.3v电压和EC的82脚相连,短接82脚还是不开机,手头正好有SL400的图纸,发现EC的第11脚+3Vs只有1.4v的电压,正常的应
该是3.3V的电压,明显的这电压是不对的,查到这电压同时也供到南桥里面了,南桥也没有明显的短路,但是手头没有这种ec,只好先换南桥试了,这种南桥是灌黑胶的,所以取得时候相对比较复杂,。。。。取完之后找到一料板上的ibm的南桥,装上南桥,主板凉了之后上电测得vcc +3.3v出来了,主板也自动上电了,装上cpu和内存正常跑码,当出现logo的时候屏暗,把屏供电的短路的电容给去了,换上一个好的保险,显示正常了。装机测试没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是属于秒杀吗、?

网友:
这个不就是好修的活吗

网友:
敢说这是我一不小心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