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 I3独显开机1.2A掉电

楼主(2013-05-20):
我现在手头上就有台HP G4 的I3独显,开机1.2A掉电,重做显卡后;第一次开机,亮机了,但过不了20秒,自动掉电,再怎么开机,都是1.2A掉电;再就是把显卡取下,用集成的, 第一也是能亮机的, 过不了10多秒,也自动 掉电了,,,。。。有修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吗? 刷过BIOS, 重做过显卡 ,取下显卡,都是第一能亮机的,过后就怎么也不亮机了

网友:
另换过U ,内存,问题还是一样的, 有显卡时开机1.2A掉,去掉显卡是0.9A掉电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坏了哦

网友:
有可能板层有问题  先看一下温控把,

网友:
板层有问题??哪不是没得修了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下 多半还是显卡性能不良造成的 之前修过一台HP 6520s 跟你情况很像 到显卡那掉电 加焊显卡后可以亮几次 但是过会儿又会出现开机到显卡那掉电 最后本来换显卡滴 结果客户觉得贵了不搞 遗憾啊!

网友:
用集成的也还是一样的,这个集成加独立的,用集成的开机第一次能亮的,过10多秒掉电,再开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