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C 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3-05-20):
华硕K42JC 时亮时不亮 愁死我了 亮了以后cpu风扇狂转 鲁大师报警86° 不亮的时候 硬盘灯 也在闪 屏幕有背光无显示 能感觉到系统在走 有可能还能走到桌面 就亮了 不亮的时候 放1-2个小时 有可能再开还会亮 显卡 HM55的桥都换了 显存加焊了 BIOS也升级了 迷糊

网友:
我也有类似的情况 至今未解决

网友:
这机子听说是PCB板问题  换了两个显卡都没好

网友:
换了HM55 后,CPU温度过高,风扇狂转是正常的。要有原厂初级BIOS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