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大脑短路的触发电路

楼主(2013-05-20):
今天收到一块同行送来的昂达单桥板,故障是不触发。 测RTC电路正常,32。768OK 。开关脚也有3V 实测 83627IO68脚无电压,到这步开始迷糊了,刚刚明明明测到开关脚有3。3V 怎么到IO就没有了,第一个反应就是IO坏拉底了,找料板上换一个上去68脚 还是没电压,唉,拆掉IO 再测68脚 还是没有电压,没道理呀,从IO68跑线 居然跑到开关针没电压那个脚(我自认为接地的脚)我以为是我跑线跑错了,又重新跑了一遍了,确定IO68脚接开关没有电压脚  这时我大脑开始短了,虽说接触这行不长时间,但在电子城上了差不多一年班,修的主板也不少,但这种情况确实第一次见到,搞不明白, 后来想想触发电路无非就是, 68脚要得到一个 高低高的脉冲信号,我把主板开关二个脚和主板线路割断,一脚直接飞到地上,另一个有3。3V电压的脚飞线到IO68脚  飞好后 点开关 可以正常触发,但问题又来了,4秒掉电,我地个神啊,这块板以经修了一个上午了,修不好,太对不起自己了,抽根烟,又想想,概然主板开关脚是这样的设计的,我就按着这个设计来修,管他IO68脚是,高低高,还是低高低   补好IO到开关脚的线,还是不能触发,实测在触发开关的时侯,68脚有0--2。8V---0在跳。 2。8V 开关脚不是3。3V吗,怎么变,2。8V 了,不正常 也懒得再查了,直接从待机3。3V 接一个排阻 飞到开关, 正常触发,不掉电。虽然板修好,但我自己真不知道怎么好的,最开始引起不触发的原因是什么,师兄帮忙分析下,还有,IO 68脚 这个开关信号,高低高,或低高低 67脚都可以,正常跳变吗,,

网友:
学习了,但是虽然问题是解决了,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了呢,开关针是不是有3.3V,还是飞线后才有3.3V?为什么要飞线到开关针上呢

网友:
高电触发,跑线路从2.8v查故障源头

网友:
楼主动手之前找找相关电路看看,68脚本来就是接无电压的那个开机针脚,83627是高电平开机的呀,你当8712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