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4 维修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接一台ipad4 16G WIFI版的。
触摸屏玻璃损坏,更换触摸屏后,出现暗屏。原来是没有断电按照屏幕。
查主板上led供电,有两个电感损坏。更换后,屏幕能显示,但出现由右至左变暗。。
因手上没有显示屏,没有代换。
求维修思路。
WiFi

网友:
关机重启

网友:
后
查变暗那一边的LED供电,指的是升压后的

网友:
IPAD换屏后暗屏,以前我们也遇到过,基本上重启就好,如果不好,那就麻烦了,我记得MINI有次出现这样子,什么都换了,也不行,主板也检测了,是好的。后来赔了一个新的给客户。有的时候只能怪运气背

网友(2014-01-24):
硬重启试试

网友(2014-03-05):
如果硬启和换屏都不行的话,那就麻烦了。肯定要修主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