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U盘在有些电脑上面能认到但是没有显示?

楼主(2013-05-20):
16G U盘,在
笔记本
上面可以显示,部分主机也可以。但是有一部分主机能认到U盘,但是没显示,要么显示出来的就是没有容量的一个盘。请问是什么问题,在别的地方U盘又是完全正常的!
(不能认的电脑上面设备管理里面有认到U盘,但磁盘管理没有)
笔记本

网友:
有的主机的前置USB供电不足可能引起不出盘,这种插后面的USB接口试试,或者系统有问题也会引起不出盘。

网友:
把驱动卸了重装一下,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直接拔掉U盘后,再次插入认不出来

网友:
明显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