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台华硕K42JR开机在系统滚动条地方掉电,进PE不会,CPU ,内存,换过试过,还是一样,北桥,南桥,CPU 供电IC 加焊过,不知是何原因。
华硕
cpu
掉电

网友:
换硬盘试下撒!

网友:
我建议最好是先刷个BIOS 你的主板是 REV 4.0吗

网友:
这个问题都没有人能够解决吗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详细出处参考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658678

网友(2013-06-29):
我的也是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你装系统,不要用克隆版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