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740G 不触发

楼主(2013-05-20):
刚接到客户的Acer 5740G I5的机器  客户说用着用着感觉太热  所以就把电脑关了 把电源拔了电池拆下  准备自己给机子散散热  拿个皮囊往散热片口吹风  还拿个湿的布放在出风口底下降温  结果弄完了 感觉温度下来了  就准备插上电源开机  结果一插电源客户就发现待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 然后一开机 开不开 客户以为是没插电池不开机  就把电池插上  结果还是不能开机  客户就把本送过来了  来时我们拆开一看  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待机3 5V没有  USB阻值正常 开关上有电压3.3V  触发有高低高的跳变 公共点19V正常 就是不触发  我是学徒 别见笑啊   3 5V芯片换过   故障依旧  求老师们给个思路

网友:
待机芯片条件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EC 和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

谢谢 请问你有这儿EC  npce781ba0dx 的pdf吗  还有待机芯片的pdf  ds=cb 这个型号

网友:
加焊下EC看看

网友:
照着图纸的 开机时序来搞,你这个情况到PW这步是正常的 你只需要看按开关后发给南桥的信号开始测量,新机器HM65芯片也有虚焊的多。

网友:
下个图纸 按时序去修

网友B:
对照图纸
先把35V芯片的外围查查吧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48348

网友:
待机   3V  5V电路

网友:
先修3v,5v待机,芯片供电,pg都仔细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照图纸
先把35V芯片的外围查查吧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8348

谢谢你们大家的帮助  我下个图纸查下  修好了再回给你们

网友:
不开机就修待机部分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啊,我这也有一台没有待机的5740G,还没有修好呢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啊,我这也有一台没有待机的5740G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啊,我这也有一台没有待机的5740,还没有修好呢

网友:
待机芯片正常不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