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55M-S2主板上不了电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开机机,就重复上电过程!CPU内存都拿了,测还是一样!CPU供电电压测上管进线也是一会上一会下。怀疑是复位电路问题,查复位电路。复位开关没有待机电压,ATX插脚9脚有待机电压出来,怀疑待机开关电路有短路或短路。没有电路图,想跑图的,从电源开关出来就不知道怎么跑了,谁有图!

网友:
只有灌水的吗?

网友:
测下南桥数据线,是否有问题先吧。如果从ATX插脚9脚找线就点对点慢慢测了。麻烦。

网友:
只有一个桥,9脚往I/O那走没有问题,往下走,走到开关机,复位开关那,就走不下去了。。。。想求个图纸,没找到图纸,谁有共享一下呗

网友:
毛病一样啊  求解释

网友:
走不下去了,你走背面嘛。。。。

网友:
慢慢查下开机的条件

网友:
这就麻烦了

网友(2013-06-24):
故障同样,求解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上的3个bios对应位置  我都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了
帮忙看下   奉献下3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