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0J开机过win7logo蓝屏。0X000000116 显卡问题待解决。

楼主(2013-05-20):
昨天收到一个机子,一开机出现蓝屏0X000000116  果断判断系统显卡驱动或温度 或者显卡损坏。跟客户说:系统问题维修是80 如果安装系统不行.维修显卡280 客户同意。开修。
安装纯净版 的win7系统 驱动在官网上下载,重启开机还是蓝屏,重启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正常进系统,更新显卡驱动 重启问题依旧。
OK ,显卡有问题。
拆机,10分钟拆出主板。里面挺干净,问客户是否动过清过尘 客户说刚清的 散热铜管也换了。好吧。不知道哪个脑残坑人家钱蓝屏给人家换铜管。
上BGA。想了想 ,不对啊。如果是下面焊点虚焊的话应该不亮机啊,加焊重置应该不好使,还是试试吧。上好BGA  调到5段 A卡。
做好。上机 问题依旧。
那应该是显卡损坏,需要更换?又遇到此问题的大仙么?麻烦给小弟个提示。

网友:
硬盘和内存排除了吗?

网友:
把显卡换掉

网友A:
楼主蓝屏下边是不是还有数字再跑是么,用win7安装版试试,把硬盘重建rbr

支持 反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蓝屏下边是不是还有数字再跑是么,用win7安装版试试,把硬盘重建rbr

是的 在跑码  跑到100自动重启  过win7 logo又出现蓝屏 跑码。安装版试过 无效。 只做C盘  其他盘客户数据不叫动。应该不是硬盘的事吧  为什么卸载显卡驱动就没问题了呢?你原先遇到过?

网友C:
刷BIOS就会好,我遇到这个机型这种情况,不过这BIOS版本很多,刷了很多才刷好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在跑码  跑到100自动重启  过win7 logo又出现蓝屏 跑码。安装版试过 无效。 只做C盘  其他盘客户数据 ...

我原来遇到过惠普的本跟你说的故障一样,安装显卡驱动蓝屏,进入官网输入机器的主机编号精确查找!再不行就用自己的测试硬盘挂上试试。先不要上去就做显卡,有可能会把故障扩大化

支持 反对

网友D:
K40J的笔记本BIOS是通病,楼主可以参考下

网友:
既然能装系统最后才蓝屏,是找显卡吗

网友:
可以查看一下显卡的供电电感或者内存的供电电感电压。只是提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K40J的笔记本BIOS是通病,楼主可以参考下

这款机器bios有好多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BIOS就会好,我遇到这个机型这种情况,不过这BIOS版本很多,刷了很多才刷好的.

刚找了找 BIOS的确有很多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台还没搞定,现在硬盘坏了质保了 希望回来装个系统就好。 。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芯片

网友:
咋感觉是驱动造成的呢,有时官方的驱动也不一定能行。以前遇到过一宏基的本打显卡驱动就蓝屏,官网下的驱动一样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试过也不行,最后用360电脑专家给打上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显卡驱动没打对

网友B:
问题已经解决。

网友(2013-07-26):
解决了也不说一下 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13-11-02):
什么问题啊。我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已经解决。

问题 在哪里  刷BIOS 还是 ?

网友:
我 有一台  情况 差不多   能进系统  显卡也加焊过了 准备考虑 要不要换

网友:
看贴挣积分 学点东西

网友:
该不会是装系统的时候硬盘模式设置错误吧?

网友(2013-12-15):
解决也不说出来??

网友:
新手顶一下

网友:
自私的人类

网友:
搞好了,也不告诉一声是搞哪里好的,别人还在给你出谋划策

网友:
其他硬件排除了吗? 内存 硬盘 主板BIOS内串口设置 ACHI驱动

网友:
把蓝牙关掉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没看到咋解决的啊。。。

网友(2014-01-19):
应该不是内存硬盘的事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啊LZ,我这正好有一台一样的啊,*脏话*,搞了两天了都没弄好,LZ救命啊!!!

网友:
为啥不说最后结果??

网友:
解决了就把经验分享下,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一个这个型号的,能亮,只要一运行视频类就蓝屏。换个CPU好了。一代I3那种两个晶片的U坏的很多

网友(2014-02-18):
楼主解决了 说下分享下啊

网友:
楼主是个*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话*,,,自私的人生没意思,朋友肯定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K40J的笔记本BIOS是通病,楼主可以参考下
请问你有BIOS吗?
bao1024
BIOS从官网下载呀,华硕官网提供BIOS的
详情

网友:
纯粹垃圾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