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usb的奇怪故障,请帮忙诊断一下

楼主(2013-05-20):
主板型号ga-880ga-ud3h。出问题的就是f-usb1这个前置口一共有两个usb口。其中一个完全正常,另一个只有5v供电,用表测量电压正常,数据不能使用。能给手机之类的充电,但是u盘之类的产品不识别。其余主板上的的所有usb接口及其其他数据接口都正常。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?如何检测?手里工具目前有万用表和烙铁。

补充内容 (2013-5-21 11:15):
gnd与d+阻值0,gnd与d-阻值微226欧。看来gnd与d+有短路的地方,正常的usb阻值都在12k--13k左右。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查?

网友:
查数据和时钟线,和正常的对比,也许能发现问题。同时要特别关注机箱上的USB接口,检查是否脏污或者触点接触不上。

网友A:
估计桥坏的可能性大  看看数据的对地阻值多少  碰到过桥坏只有部分usb可以用的

网友:
忘记说了排除usb接口问题,我已经用替换法证实了。查数据和时钟线,这个怎么查?我目前比较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桥坏的可能性大  看看数据的对地阻值多少  碰到过桥坏只有部分usb可以用的

我也查询了说有可能南桥问题,不过除了这一个有问题外其他所有的接口全部正常也没有出现异常

网友(点评):
那还修什么修?直接换另一组插噻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.USB1 好像是红色的话, 肯定是USB3.0  手机是通用的   U盘的话 恐怕就得3.0的插头了

USB3.0是向下兼容的。

网友C:
桥坏可能性大,好像也有USB电压不足引起的,

网友D:
测数据和时钟对地阻值与正常口比较,有较大出入则取掉保护元件在测,仍不正常建议你放弃或换南桥

网友:
这么多接口  为啥偏偏要用它   换一个就 解决了

网友:
停电测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.USB1 好像是红色的话, 肯定是USB3.0  手机是通用的   U盘的话 恐怕就得3.0的插头了

红色不是usb3.0.是3倍电力的usb2.0接口支持关机充电。电流时普通usb2的3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桥坏可能性大,好像也有USB电压不足引起的,

usb电压很正常,负载电压也正行,就是不识别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数据和时钟对地阻值与正常口比较,有较大出入则取掉保护元件在测,仍不正常建议你放弃或换南桥

时钟是哪个?怎么测呢?我小白

网友D:
这么白啊,不就4条线嘛,一个供电,一个地,一个时钟,一个数据,供电和地是插口靠2个边的,中间2个就是数据和时钟线,数据和时钟的对地阻值基本相同且和其他口的阻值要基本相同,否则就有问题,怎么测?红笔接地,黑笔分别接数据和时钟线,比较一下阻值应基本相等,和其他口的数据时钟也应基本相等,若果你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,则黑笔接地,红笔去测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么白啊,不就4条线嘛,一个供电,一个地,一个时钟,一个数据,供电和地是插口靠2个边的,中间2个就是数据 ...

实在是太感谢了,说的真详细,明天我就测量然后上来告诉你看看有什么问题。像我这样的小白只能高人说的详细一些才能懂,再次感谢你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实在是太感谢了,说的真详细,明天我就测量然后上来告诉你看看有什么问题。像我这样的小白只能高人说的详 ...

加焊一下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焊一下桥吧

这么做问题就复杂多了。目前其他的还没问题,等问题大面积爆发再说吧

网友F:
你是什么的桥啊?

网友:
换一个USB转接的口,前置面板可以多用,其他的等问题多了再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是什么的桥啊?

sb850吧,你是问型号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