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M150XN07屏 配nta91b 程序文件

楼主(2013-05-20):
求M150XN07屏 配nta91b 程序文件。刷了好多近似的15寸的文件不是亮度很暗就是花屏。应该是程序不对,请大家帮忙一下,给个可以用的nta91b程序,表示感谢先!

网友:
试试这个  这种屏好像是不太好刷,试试14的程序有些是可以用的,我上次遇到过也是亮度很暗结果找不到程序,后来刷了个14的程序 好了 使用也正常

网友:
谢了。不过这个还是不对。绿屏。暗。字花

网友:
对比度和亮度没调节好   试下这个看看

网友:
看看这个怎么样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同好。屏来时没屏数据线,我是直接用线焊在屏后的数据接线那20脚上。以为是单6的屏就少焊了最后的那组数据线。查看了些资料后认定是单8的,就又拆开那些线加了那对数据线上去。再开机还是暗、不变。想想是要把原单6的程序刷成单8的就应可以了。就用了上面jianghongyu提供的那文件刷进去。果然就OK了。哈哈

网友:
十五的液晶屏最佳的分辨率应当是1024:768(4:3)的屏,屏线位数是单八位的,所以只要找1024:768是单八的程序就行,多找几个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