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习显卡维修求教

楼主(2013-05-20):
今天正好休息不上班,也没有多少活,就又练习跑电路修显卡,手头上正好有个AGP的5200显卡,成色还不错,呵呵,这显卡本身也不值钱,就拿它练手吧。这个显卡是别人换鼓包电容,造成短路。不显示的,把维修焊接不良地方处理后,量核心阻值14左右。感觉还行,这个核心供电的方式是LM358加单MOS管供电的。MOS管的型号为60N03,实测MOS管的供电D极没有工作电压了。跑线跑也跑不出来了。这个供电应该是3.3V从AGP槽上来的。由于板子的线路不太好看,也不知道烧断在哪个地方了。后来从AGP槽金手指,随便找了个3.3V引上来一根线。直接接到MOS管的D极,开机有显示了。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电影都挺好的。可就是这种运放加线性稳压,单MOS管的供电方式,MOS管温度有点高,用温度仪测MOS管表面的温度的都140度至150度了,感觉温度也太高了。周围的PCB板也温度挺高的。把LM358换了也是一样,核心供电1.4V,显存供电2.6V。是正常的,就是想问一下,这么高温度,都开机半个小时了,还一直工作挺好的,请问一个各位师傅。这个MOS管的温度这么高正常不,要是不正常的话。可运行工作电压都挺正常的,换成别的MOS管也是一样,温度挺高的。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谢谢各位师傅。

网友(点评):
到电脑店学习一下,可以顶你在这里问10年 ,没有结果

网友:
呵呵。昨天试了一下午。没有问题。MOS管这么高的温度。应该是正常的。请教只是为了确认一下,省的试了。去电脑店实习,呵呵,哪有哪时间了。什么东西全是要靠自学。

网友:
这也行!佩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