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吧用的主板坏了换相同型号的需要注意哪些?

楼主(2013-05-20):
网吧用的主板坏了换相同型号的主板 可以直接换上去 使用吗 要是换其他主板可以可以吗 网卡能启动吗

网友A:
最好用同型号网卡芯片 比如原先用RTL8111E 的 新主板也是用RTL8111E   .不然的话要做PNP.

网友:
我换过。可以的,但最好是用网吧一样的

网友:
有条件换一模一样的的主板,没有就换类似芯片的。

网友B:
那要是和原来网卡芯片一样同型号 换上新主板上去 就可以直接识别网卡启动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用同型号网卡芯片 比如原先用RTL8111E 的 新主板也是用RTL8111E   .不然的话要做PNP.

PNP 怎么弄 教我下 大哥!谢谢了

网友:
PNP  ?    什么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NP 怎么弄 教我下 大哥!谢谢了

是锐起无盘吗?  要看你用什么无盘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要是和原来网卡芯片一样同型号 换上新主板上去 就可以直接识别网卡启动吗?

不可以,要在服务器上把新主板的MAC地址添加进才行!

网友:
先维修,不能修的换吧,现在也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