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液晶显示器LXM-L17CH2不开机,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3-05-20):
接修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LXM-L17CH2,此机外接电源12V供电,供电正常,拆壳使用万能表首先检查开关键无问题,测关键点阻值(附图有电压的地点),经查无明显短路,供电保护也无断路。于是上电检查各电压,都正常,如图
怀疑MCU故障,于是拔下MCU,看见脚位有氧化的痕迹,清洗脚位后重新插入,通电开机,指示灯亮了,接上信号一切正常,重复开关机也能正常工作,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型,故障一样,维修方法也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此款机器的通病。
机器正常后的效果图如下:

网友:
这类插装件,易出现氧化/接触不良类故障。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,手法精湛,期望楼主能够转正成功!

网友:
前些日子修过一台,一体板后面的2A保险烧掉,

网友:
我也修过  和你的一样

网友:
这机器MCU插拔修复的,不是通病,通病是信号线缺色,胶水粘的太高了,导致线经常压到铁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