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 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3-05-20):
接一台X200开机不定时掉电,有时能用4个小时左右,有时用一两天才掉电,掉电之后指示灯不亮,第一个场管不过,VCC3SW没有,BD4176KVT主供电20V正常,限流电阻也正常为10,过了3~4秒又可以开机了,可能进系统20分钟左右又掉电,反复如此,怀疑是BD4176KVT坏了,换了一个,又能用两三 天,之后又掉电,故障一样,BIOS也刷了,还是故障依旧,掉电之后VCC3SW没有,要过几秒才正常,非常刺手,不是哪里保护把VCC3SW拉低,求救!!!!!!!!!!

网友:
是最边的上的那个小电容吧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我换了三个BD4176KVT芯片,终于解决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