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160不触发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(2013-05-20):
u160这机子很多都是刷BIOS好的!我 刷了几个还是没好  电流0.023   有5V  3V   就是触发不了   BIOS第8脚木有电压!!!没图纸!不知道如何下手了!!!!!!!

网友:
IO供电 条件  IO-BIOS通信看看

网友:
怎么通信???????????

网友:
一般的BIOS第八脚是VCC哦

网友:
EC的bios也刷了!!还是不行!!!!没办法啊!!

网友:
第8角是供电脚啊 BIOS没供电肯定不工作的!

网友:
BIOS供电应该有吧,很多机器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