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硬盘上SH6601AF能直接换吗

楼主(2013-05-20):
主板进水窜入19v把硬盘(WD 750G黑盘)上的SH6601AF烧坏 有图

看不清了 应该是SH6601AF  在WD 500G的蓝盘上找到一个 不知道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能直接代换吗

网友:
主控芯片应该不要吧

网友:
这是驱动芯片啊   原值换个试试 不过可能还是不转

网友:
有可能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了,如果不检查是否还有地方短路就直接换上的话,有可能还会烧。

网友:
是驱动芯片,应该不会写程序吧,但是芯片烧毁严重,很难保证磁头控制芯片没问题。细查。

网友:
直接换的话,大多数情况下,都会再次烧坏。
最好找一样的板来换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