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B 自动重启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问题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难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排除按键的问题《已拔掉,故障依旧》 高压板12伏电压已断掉从新改的新高压板还是原故障 如果说供电不足的话我把电容也全部换过的屏线也拔掉了的 还是这个问题 驱动板用5v电压点过的没发现啥问题????求教

网友:
在线等 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我现在还有一个联想B470也是一样啊,正常或强关机以后,大概5秒就自动开机了,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,还没弄出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