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尔特500P 使用 提示 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

楼主(2013-05-20):
西尔特500P 使用 提示 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 我是刷 显示器驱动板程序 芯片是25L2026D  软件里没有这个芯片选 先了个25L2026C或E 都提示 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 忽略了ID不匹配把资料芯片读出来了再重新的刷就是刷不进去,是我座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。。本来显示器能开机的,就是用段时间自动关机再自动开机,怀疑程序问题 所以刷程序,按键问题排除。

网友A:
我的是重新安装软件搞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重新安装软件搞定的。

我在下载 等会试试看

网友:
直接下载对应型号的的软件包安装即可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有时候是选择器件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