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75/A55自动进入CMOS

楼主(2013-05-20):
昂达A75/A55自动进入CMOS,时间会保存,硬件也没有更换。按保存后退出重起它还是会自动进入CMOS。无语了,请高手们赐教!!!!!

网友:
在BIOS里看看有没有找到硬盘,我碰到找不到硬盘开机就进BIOS的

网友:
谢了,还真的是因为找不到硬盘!!!!

网友:
同类故障我也遇到过两次,有点神。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找到启动设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