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845GL故障求救

楼主(2013-05-20):
小弟是新手,正在学习,今天拿到一块845GL的板子,主板背面有个标签写的是AIP4GL-7 INTEL845GL,主板集成显卡,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,但无显示,手头没有PCI的显卡,故无法判定是否集显问题,另外,关不了机

检查过程:目测没有元器件损坏,打ATX口各电源对地阻值正常,插电源,测量各路电压正常,但PS_ON处电压只有3.8V,不知道正不正常了,跑了一下线路,5VSB和PSON之前的电阻和电容没有找到,PW+的电压是由5VSB通过一个电阻提供的,然后进入IO芯片(型号IT8711F-A)的16脚,IO的17脚出来串两个电阻后到PSON,因此怀疑IO坏了,但手边没有相同型号的,而且这个IO的引脚好像跟教程上的不一样,网上也没找到该IO的引脚分布图,没计了,插上诊断卡,上电检测。
开机,风扇正常,说明有电,诊断卡上复位信号正常,跑到B0就停了,把内存拨掉,跑到FF停了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,求教中。。。希望各位大大能伸出援助之手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指教吗?8711F上根本没有接入5VSB,到底怎么弄的呀,谁有IT8711F的引脚定位图呀,能不能共享下,快晕死了

网友:
最新进展:查到IO芯片的电压是由5VSB通过AMS1117-3.3降压为3.3V后通过一个保护二极管,然后再接一个1K的电阻进入IO芯片的,终于找到8711F的引脚定义了,哈哈,又搞懂一点电路!
如果IO是3.3V的,那么PWON为3.8V也就不奇怪了吧,可能真的是U坏了,明天找个好的U和内存条再来!

网友:
io是3.3v,不等于pson也是3.3v,一般情况下pson都有一个上拉电阻接到待机电压上,所以应该也是5v,你可以拔掉20针插座通电单独测量14脚或16脚,看看是不是5v?如果是,那么你的开机电路必定有问题 看看不同主板,不同厂家的pson,无一例外,都是5vsb上拉,另外你说io出来经过2个电阻直接到了pson,这个我相当怀疑,如果这2个电阻是0欧保险电阻或几欧阻值的电阻也还可以,如果阻值过大,不可能将psonl拉成可靠开机的低电平,再查查吧

网友:
终于有人回复我了,泪奔呀,谢谢!
关于IO17脚接两个电阻到PSON这里,我确实是错了,后来经跑线路,PSON是到了IO的第19脚,但第17脚与19脚之间有两个电阻,刚开始时没量到19脚,所以理解错了。至于PSON电压问题,我还真没弄懂,如果有个上拉到5V,因为是直接接入IO的,会不会烧了IO呀,那个是3.3V的呀。今天玩了一天了,明天再接着找,但还是怀疑U和内存有问题,明天去找个,太老了,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,哎。。。。
另外,如果拨到ATX插头,单独测电源的PSON的话,是5V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