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 适配器开机掉电 电池开机正常

楼主(2013-05-20):
CPU 电容换过。。也加上2个过还是一样。小板 337的电容也换过了。。电源板充电芯片也换过了。还是一样 找不问题了 小板通病PQ1 好的 。也换过现象还是一样。能充电 就是适配器不能开机 。开机瞬间就掉电,上到 0.3 0.4

网友:
隔离转换电路查了没?

网友:
能冲电说明保护隔离和电池的冲放电电路时没问题的,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看,我怀疑你的适配器有问题,你有换过适配器吧?

网友:
我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。。应该不是适配器问题。不开机电池能充电的。换了小板的8116芯片还是一样

网友:
用电池开机的情况下 插上适配器会关机

网友:
定了一片电源小板 换了还是一样,测试用适配器的时候CPU 供电芯片无 5V  用电池有的

网友:
我的G450也同楼主一样用电池上电一切正常,用可调电源待机正常,上电就掉,拆掉CPU供电电路,上电就不掉了,是什么原因啊!大侠们分析分析

网友:
掉电的机子不好搞呀。

网友:
Y450不定时掉电遇到好几台了 到底是神马问题呢 求解

网友(2013-06-26):
具体我也忘了。好像是一个分压电阻坏了。在插SD卡的附近15V 分压的那个

网友(2014-07-26):
电容方面问题可能大点

网友:
掉电的机器真的很难处理,自己手上有台宏基的,开机前二次不行,一开起来一直好用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,我这里有一台,修好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