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玩北桥 独显不显示!!!!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台HP的台式机主板 拿来时开机不跑吗  加焊玩北桥 好了 开机发现插上独显不显示 集显正常 确定显卡是好的 是哪里出问题了 ?

网友:
显卡接口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bios有没有复位?

网友:
那还是桥的问题啊。北桥控制的嘛。

网友:
你量一下,PCI-E插槽下面的排阻,测一下阻值。如果为无穷大说明北桥还是虑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