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数据线相连的6脚芝麻管可以用这个型号换吗

楼主(2013-05-20):
有梅捷主板客户只拿来主板,可以点亮挡logo。
usb口不能用,查线路usb数据线相连的6脚小芝麻管被人为的取下了,型号不明。
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引起这个故障?这个6脚芝麻管是起何作用啊?
在料板上找到AFOS  1S的管子,可以带用吗?

网友:
这管子是钳位,防静电用的,可以从其他主板上的USB接口附近拆。

网友A:
拆掉不用也可以  MSI板子上面有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钳位二极管还是直连的

网友:
看一下板号是多少   查图纸   看这是个什么元件   看样子是直连的U5、U6两端的对地值

网友:
钳位二极管一般都以Q、D开头的  像起保护直连的都是以Q开头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掉不用也可以  MSI板子上面有

这 个我看是直连的
用三个0欧电阻就可以

网友:
再回复一句  这个还是要看图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 个我看是直连的
用三个0欧电阻就可以

真服了你,原件的标识是U,你说是用电阻直连,你看看焊盘宽度是电阻的焊盘吗?还有三极管和场管都是Q开头的,在所有的电路中都是起保护作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 个我看是直连的
用三个0欧电阻就可以

你还是先看看图纸中的USB接口附近的管子是不是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还是先看看图纸中的USB接口附近的管子是不是电阻

是啊

网友C:
这是刚从图纸上截图下来的,USB的钳位防静电保护。你的意思是U代表的是电阻?那R呢?

网友:
钳位二极管。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种东西不要也可以。挡LOGO该是其他U口短路

网友:
围观   积累下载点

搁浅、那段情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钳位二极管,拆掉不要也没问题

网友:
看了版主的截图就好理解多了,谢谢!

网友:
  去掉,直连供电 和两个数据就好了。

网友:
挡LOGO,可能是键盘鼠标的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刚从图纸上截图下来的,USB的钳位防静电保护。你的意思是U代表的是电阻?那R呢?

R是代表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