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43AX V2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块UP43AX V2 主板,开机跑68-c1-77不动 ,换了CPU 内存 BIOS刷过,一样 ,检测电压都正常 看过  探索者不忍  的帖子,检测了SMCLK 和SMDAT 电压都正常  无思路 以前碰到过双敏的主板自带一些8个脚的芯片,焊接靠近CPU供电附近的8脚芯片后OK

网友:
啥意思,看不懂?那个8脚芯片虚焊了?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虚焊了?以后维修中注意一下

网友:
这是个什么芯片呢?能不能详细一些,谢谢,学习中!

网友:
哪个芯片哦?最好图片标出来比较详细

网友:
这个现在修好了吗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?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辅助芯片呢?

网友:
串口芯片吧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云里雾里,一头雾水

网友:
看不懂.最起码你也说说8脚芯片型号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