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酒店组无线网,请教方案

楼主(2013-05-20):
五层楼,每层20个房间,需要什么样的设备,是不是每层楼要放一个,如何能指定哪层楼用哪个无线路由。
无线网

网友:
每层一个,当然的。每层要用不同的频段,天线的方向要正确

网友:
必须要每层一个,要放对位置确保每个房间都能连接到!

网友:
装啥子路由嘛,直接用AP

网友:
不懂AP,自己直接到网上去搜

网友:
每层楼用1到2个PoE供电的AP就行

网友:
那是不是一搜能搜到好几个AP,该连哪一个呢

网友:
四天线路由一个 接收放大器数个按房间平面图布置

网友A:
每层楼安装AP,名称与楼层相关,容易识别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