裸板进PE进不去!!!~

楼主(2013-05-20):
这里有台电脑插上U盘裸板进PE进不去 好像是卡住了 是哪里的毛病?
电脑

网友:
PE就不去考虑哈硬盘

网友:
裸板什么都不挂只插个U盘,能认到U盘进不去PE,可以考虑BIOS IO 南桥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先考虑外设 再检查主板 南桥吧

网友:
也可以BIOS放下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