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winxp装入U盘?

楼主(2013-05-20):
我想把我的U盘做成可以启动windows的,我试过安装windows to go ,可是用U盘启动太慢了,有什么好办法吗,在硬盘没有系统的情况下用U盘启动windows系统,最好事能识别驱动,关键是网卡驱动。
Windows

网友:
有没有知道的?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关注一下。我是因为硬盘1.8的坏了

网友:
是啊,那个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啊,让我们小白知道啊。

网友:
你是想把系统装进优盘吗 如果是的话最好用USB3.0的+主板3.0接口速度会有所提升

网友:
直接在U盘上运行WINDOWS系统,不经过主板,这个可以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