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0J 板号K42JR 插上电源自动触发0.26 SUSB#触发瞬间有

楼主(2013-05-20):
A40J 板号K42JR 插上电源自动触发0.26 SUSB#触发瞬间有 我把97脚SUSB_EC#翘起 有3.3输出,应该是后继有问题。接着查到PD8603时把8603取了,SUSB#不会被拉低了。PD8603的1,2脚阻值也正常啊。。
这个是PD8603的第三脚。第三脚有3.3V  我传个图纸麻烦大家看看 谢谢。。

汗 图纸超过2M 不给上传晕

网友:
发个全图上来吧
容量超过2M 可以分卷压缩

网友A:
不行
压缩卷下载下来报错

网友B:
这个机子如果去掉BIOS电池,会自己上电,非正常关机,也会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行
压缩卷下载下来报错

不会啊 我自己下载来也可以打开啊。。只不过要自己选卷缩而已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子如果去掉BIOS电池,会自己上电,非正常关机,也会上电

知道 可是现在是一上那个管子SUSB#就被拉低了。

网友C:
是0.26掉电吗,如果掉电的话查电压有无出来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0.26掉电吗,如果掉电的话查电压有无出来完

不是掉电。电流自动触发到0.26 如果SUSB#被拉低的话就0.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