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29 总线电压修不出来啊

楼主(2013-05-20):
如题,一块ms-7529的板子,北桥旁边的场管,D为1.89,其他2脚为0,
G链接旁边的L358第1脚,LM358只有第8脚VCC有供电,其他均没
2个都换了
还是供电不出来啊
求助
尼玛啊,坑爹啊,有木有,都是小电阻,追线又追不出来,求图纸
坑爹的V星啊
找到图纸了,根据图纸如下图

根据各位意见,一路追LM358第3脚,最后到达   V_1P5_MCH
然后。。。。。。。
没有然后了,因为根本没1.2V出来
我又仔细看了看周边,没有掉件

网友:
你要发个电路图来看下啊。这样很难说尼

网友:
找这个八脚蕊片的开关信号呀,顺着查。蕊片其它工作条件不满足,再换也是不来电。

网友:
按照这个情况,那LM358的第2脚是接S级反馈的,第3脚为输入基准电压,LM358的作用就是在S级产生一个跟第3脚一样的电压,你看看3脚有电压没?有的话,那就是LM358坏了,没有,再查基准电压电路,很简单的

网友:
把3脚电压修出来总线也就出来了

网友:
LM358满足VCC然后就是输入的正负比较输出的总线供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