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报道,机子全拆,结果主板装不上去了。

楼主(2013-05-20):
我是新手,好不容易把一个本本全拆了,主板都拿出来了,到要装机的时候,主板安装不上,怎么样才能快速学会装机和拆机呢

网友(点评):
多动手 别怕失误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

网友:
这都不是事、时间的问题

网友:
没有快的捷径,只有多拆。

网友:
反复多拆几次就可以了这么简单还问.............

网友:
新手不可避免的问题,装不上是小事,不要搞的装上不亮麻烦就大了

网友:
拆的时候要按顺序放置 只要用心没有做不好的事儿,  先收几个结构简单的本自己练习  虽然结构简单也要用心 不要应付差事的拆装哦

网友:
好像没什么技巧,多拆,多练

网友:
有个笨办法,用数码相机把每个步骤拍下,排线,插头,螺丝等都拍,还原时参考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位老兄说的对!!对于没拆过或者不熟悉的机器 备好你的手机或相机 把每拆一步拍下来 这样就不会忘了怎么装回去了

网友:
笔记本拆了不好装,台式机没问题。

网友:
记得拆的时候小心板子排线   拆前洗个手消除静电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,装不上没事,多看看熟了就好了。
装上不好使才头疼~

网友:
怎么能装不上?不能理解
主板上关键几个孔 对着机箱上的螺丝就可以了

网友:
多练习吧,注意边上的螺丝什么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顺序摆放,要是害怕忘记,就用纸条写上,把每个东西是什么,在哪里的编上号放好,最重要的是螺丝,哪怕是老手也有把螺丝搞错的时候,新手切记不要硬上,会顶伤主板。

网友:
其实只要你把螺丝的位置记住了,别的就不是事了,所以螺丝种类越多的机子越难弄!

网友:
装多了就好了

网友:
多拆几个IBM的机器就好了,其他的机器都是浮云啊...

网友:
多拆多看 多记了 顺能生巧啊

网友:
没什么快捷的办法啦,主要还是多拆积累经验···

网友:
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基础,多家练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