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载能力差

楼主(2013-05-20):
电源的标签不见了,具体功率不祥!负载能力差,查待机滤波电容失效,更换后正常!还是换换电容爽啊

网友:
电源不错,用料足,值得修理,祝贺成功!

网友:
还是老式的半桥结构,功率估计不超过500W,其实散热片没必要用这么大的!

网友:
这个电源一般般,散热片是大,但是零件太紧凑,电容在散热片旁边烘烤的厉害,容易鼓包。

网友:
散热片太咋呼了,一方面散热另一方面影响散热,去掉散热片就现真身了,看那两颗大电容680uf的吧,足300w都够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