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给显卡GPU加热后出现电路短路的原因?

楼主(2013-05-20):
求给显卡GPU加热后出现电路短路的原因?

因为花屏所以尝试加热看看,加热后风扇不转,测试显卡的线发热。发现12V短路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我的温度没太高,显卡是9600GT,推他的时候也只是推一点点他能动我就放手了,是桥坏还是其他问题啊?求帮助啊。

以前记得也试过一次是加热后出现3.3V短路,通电前测试是没短路的,但通电后就出现了短路。

BGA是CF260 曲线是按照说明书上面的曲线,大概230度刚好能推动下我就关电的了。

网友:
以前记得也试过一次是加热后出现3.3V短路,通电前测试是没短路的,但通电后就出现了短路。

网友:
既然知道12V短路,那就先测主供电短不短啊!如果管子没有穿的,再测PWM电路,最后不行摘GPU芯片再测.你这问题实在不好回答!

网友:
别用说明书上的曲线,自己调就行,你花屏加焊之后短路,十有八九是GPU挂了,显卡,特别是9600的那些大芯片的GPU,不掌握好技巧,加一个挂一个。

网友:
看是不是芯片挂掉了对地短路了!

网友:
GPU短路了吧   比较郁闷   BGA有风险   加焊需谨慎

网友:
只能说明加焊失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失败呢?

可能是温度没把握好烧坏,也可能是动作太大连焊.

网友:
估计你在加焊过程中把显卡或小元件吹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