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 报错

楼主(2013-05-20):
HP NC6000 102-System Borad Fan lure 报错 任何按键盘按键都无反应 求助中
求助

网友:
翻译是102系统板故障。LZ先摘掉外设试试怎么样

网友:
裸板也是这样吗

网友:
取下外设看看

网友:
去外设 刷BIOS 没有见过这个本的这个问题

网友:
清除CMOS或者将BIOS恢复到出场设置看看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恢复出厂设置,不行放电

网友:
放电了可以..用了一会又这样..刷个BISO搞定

网友:
这种老HP好象除了CPU风扇还有一个风扇,102-System Borad Fan lure 是风扇报警.

网友:
你写错了,屏上的是102-system Board Failure: 一般是DMA或计时器错误.先清除COMS试试或者按F10进入BIOS设置界面恢复默认设置.

网友:
感谢你的分享我今天遇到了,秒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