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2220W

楼主(2013-05-20):
遇到一个跟楼主一样的  按楼主方法修复  正在测试

通过看大家的维修经验开始也以为是负载能力差,所以上来就换各电源输出的电解电容,换完后故障依旧,再换开关管Q801 型号是2761i ,换光耦,换431还是不起作用,接下来就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I801了,型号是p1337,用手摸它特烫手.。淘宝上定了一片换上开机,没想到故障依旧,特失望。只有查电路,量电压了。重点还是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,因为它发热严重,测P1337的6脚供电,发现当显示器电源灯亮时电压正常,而当电源灯灭时此脚无电压,电源灯再次亮起时,此脚又有电压,查此脚外围元件c809、c810、r810、l808、d807都正常。晕!天气炎热再加上一时又修不好液晶,不禁汗流浃背,无意中把USB小风扇搬上工作台对着我吹,奇怪的事发生了,液晶竟然能正常点亮了,不再黑屏,顺着风吹的方向正是电源管理芯片,是不是这个芯片里集成了温度控制,当温度超出范围时它会自动切断电源,切断电源后芯片不工作,芯片温度马上下降,达到安全温度后芯片又工作,如此循环造成液晶不能正常点亮。这些只是我的猜想,不知道对不对,但是肯定是有什么元件不正常才引起芯片温度升高的,看芯片6脚容易坏的也只有一个d807这个快恢复二极管,(这个二极管已经拆下单独量过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)用一个FR107代替它,开机后一直期待的结果终于出现了,不再黑屏了,用手摸电源管理芯片不再发热。试机半天后交客户。此机修复。(电器元件的编号请参看电路图纸中的,实际电路和图纸有些不一样,但原理差不多

网友:
什么啊,晃点人啊

网友:
他说的是6脚的供电二极管软击穿了,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