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 无CPU供电求助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05-20):
接到一台华硕K40AB 是AMD的机子 接到机子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偏高0.58A但能出触发电流到1.58A左右就掉电 估计肯定是有短路 拆开机子后测5v 3.3V都正常 最后摸到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居然发烫 心想这回应该能修好 定芯片吧在淘宝上订了MAIX 17480G 等待芯片的到来 芯片买回来后就直接装上 ,心想这回应该好了吧
一接电源 待机0.38A开机还是掉电 郁闷 能到还有短的地方,一直摸到网卡真烫手啊 ,直接把网卡拆了 ,这回待机正常了0.01 按开机键电流到0.29A掉电 ,晕啊 把网卡拆了怎么还不行,原来是内存供电没出来,仔细观察网卡的背面烧了一个芝麻官,从料板子找了一个装上开机电流一路跑到0.9又停了,一测CPU电压没出来,测试电源管理芯片第八脚cpu ON没有 ,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把北桥重制了一边还是不行 无法下手了 求助高手指点

网友:
cpu ON是哪个发过来的吧?

网友:
按时序查吧,CPU ON应该是各路电压好信号相与后南桥发的吧?

网友:
查芯片供电 看时序

网友:
开始看待机都0.5A多了还敢加电?无语了,加电的第一前题是要把短路的地方修好。。。后面几次都没修好短路,加电个毛

网友:
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不,不装CPU,CPU的电压有没,这机器容易短路

网友:
没图纸吗?对着图纸测下工作条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