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高维修水平

楼主(2013-05-20):
本人在一培训学校学的理论知识,后来到一笔记本维修小店里做学徒。个人的大概情况是这样:基本的电路,时序会分析,烙铁技术一般,做BGA没有问题,换换什么操作系统,换换灯管,拆拆屏,笔记本的拆装这些都没什么有问题。关键是板子还不行,用恒流源可以判断大概故障,主板打打对地阻值这些都会。但是判断大概故障后却没有维修思路,不知道怎么修,有时候拿到板子却找不故障点,所以感觉颇为吃力。有哪位前辈高人指点一下,该怎么去改变这种现状,本人感激不尽!顺便说下,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,算是从零开始吧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恒流源是指可调电源吗?

网友A:
说白了 就是楼主不能把理论用在实践维修中  楼主还是没开窍啊!  先从简单的修起 成功的修复几次会增加你的自信心 至少不会碰到故障就不知所措!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,也在维修店做学徒我不能判断故障,求指点

网友:
楼主会的已经很多了,其实懂这么多就够了,只是缺少经验罢,多接触实际维修就行了

网友:
说得对呀,多炼才是王道呀。。

网友:
到基地培训一下应该就行了

网友B:
找个维修量大的地方 上班 多学经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找个维修量大的地方 上班 多学经验

正和我意,我也正想这事。哪里要人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白了 就是楼主不能把理论用在实践维修中  楼主还是没开窍啊!  先从简单的修起 成功的修复几次会增加你的 ...

有道理,谢谢指点。

网友:
理论+实践  实践少了

网友:
你应该找个师傅带你几天,这样你就有了维修思路,靠自己再摸索台慢了。你这么有实力,师傅一点你就明白了

网友:
额。。。时序不就是思路么?时序分析既然OK怎么会没思路?

网友(点评):
就差一层膜没破了。。。

网友:
学学上电时序吧。  得知道从哪开始。触发电路 开关电路 时钟复位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和我意,我也正想这事。哪里要人不?

我是自己干 能接到笔记本很少,板子一般修不好,就拿到城里面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