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望高手出现,救一把

楼主(2013-05-20):
一台联想E42L集显机器。板号LA-3541P 故障为加电无显,过内存 CPU 刷过BIOS无果 ,开机电流一下跳到0.80左右然后一点点加 0.81 0.82 0.83一直走上去了。前几天还专门发到北京一家公司维修。结果没有修好。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主板的时序,为当CPU供电正常后,CPU芯片会发出VRMPWRGD信号VGATE到南桥,可测量CPU两个电感有1.2V左右电压,就是发不出这个信号,水平有限,不知如何查起,先加焊了一下MAX8770 无果。这种芯片不好换,也没敢下手换,请师傅前辈们支招,耽误了用户那么长时间,又贴了那么多运费。总想试着修好。附时序图其中一张

网友:
你说的发的北京的一家公司没修好是没找专门的维修店吧?或者是人家报价了你不修。。看你就没是同行的吧,自己动手可以试试啊!既然自己想修就要动手,不动手什么都是空的,
CPU芯片会发出VRMPWRGD信号VGATE到南桥,时序你都不明白怎么修啊,VRMPWRGD这是MAX8770发出来的不是CPU发出来的。。。

网友A:
0.81 0.82 0.83一直走上去了,最后是多大

网友:
描述不清楚。先查硬启动完成没?也就是CPU_RST#出来没?没出来就反着查回去,硬启动完成了就不太好修了。ADS#.FRAME#.IRDY#和TRDY#这几个重点,具体的自己研究吧

网友:
你的板子,硬启动都没完成
先确定VCORE正常,
不光量电压
波形也要OK

如果正常
查VGATE的上拉PR181
如上拉正常,断开PR185再测试VGATE

网友:
楼主描述不清,还互相冲突。VRMPWRGD都没有出来,怎么过CPU和内存。先断开CPU供电芯片到南桥的VGATE信号中的电阻,看是没发出还是被拉低,注意此信号是一个开漏输出,还有一个3V上拉

CPU供电芯片的PG都没有出来,怎么可能过CPU和内存呢。

网友:
他这机子没跑马  按时序来修吧!

网友B:
有人修过的二修本更是不好修,何况你还是新手,建议你给客户换板子吧,对你来说难度山高,估计你和我一样也没有示波器吧

网友:
这主板不难修啊,我有块新主板,售后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人修过的二修本更是不好修,何况你还是新手,建议你给客户换板子吧,对你来说难度山高,估计你和我一样也 ...

呵呵,我也没示波器,难度大的就忽悠客户换板子了,现在的新板都可以交换,稍微便宜点。

网友:
查查看VGATE是被谁拉低了,问题就找到了。

网友:
在这里问不出结果的,只能问出原理。建议你直接把MAX8770换掉。新手只能试着来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少了一个换字,误导了大家,是换过过内存 CPU 刷过BIOS无果,
如下图 上拉PR181的2脚3.3正常 PR181测10K正常,断开PR185测还是没有发出来。MAX8770好象寄修以前就换过。

网友:
楼主太强了一个字要人命啊。我看没跑cpu吧,先测电压,然后研究软启

网友:
不会下手了,把基本的参数上报一下,供大家参考,测了一下两个电感一个1.20 一个1.22 芯片供电5v正常 SHDN 3.3v ref 1.98v  DH1 DH2分别为1.19 1.23 DL1 DL2分别为4.52 4.59  pm_dprslpvr为0 H_DPRSTP#为1.05请大家帮忙分析下

网友:
查CPU的时钟,复位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81 0.82 0.83一直走上去了,最后是多大

呵呵。。。别坑了。。。那是温度在上升。。。你会不知道?

网友:
8770不太容易坏的。一般换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上假负载,量CPU的PG和RST还有时钟,正常以后量ADS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