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海尔H32,无缘无故关机

楼主(2013-05-20):
海尔H32,无缘无故突然关机,重新开机后能使用一个星期或更久,上次维修加焊了各组供电,但过了一个月后又出现相同问题.有那位师兄遇到过相同的问题?

网友:
有条件可以先换个cpu试试,排除外部因素这种情况是某个电压、信号提前到来或延迟造成的

网友:
突然关机?? 是显示的情况下掉电吧 这个不太好查 很多原因都会引起掉电!

网友:
BIOS应该也有可能吧先软后硬吧

网友:
显示的时候在突然关机